[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N7100换屏问题

楼主(2015-08-17):
    听很多维修师傅说三星这款机型,内外屏是合在一起的 根本不可能单独拆下内屏,只有机器可以拆,否则只能内外屏一起换是这样吗?修过的师傅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目前大多数只能内外屏一起换了!但市面上有内外屏分解合并的机器了。只是太贵了。

网友:
买个压盒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