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 白屏,按键无反应。开关键可以用。

楼主(2015-08-17):
唯一 E955N 显示器 故障 白屏,按键无反应。开关键可以用。
检测发现屏电路板上的5V供电保险损坏,更换后故障依旧,测电压发现,通电瞬间有5V电压过来,然后1-2S后 变为0V。这个一般是啥情况,求解答一下。

网友:
驱动板还有问题吧。。你用个万能驱动板试下

网友:
换块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估计是屏电路有微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小电阻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接VGA信号。

网友:
打屏上供电的值,应该是后级供电拉低了

网友:
白民屏,屏没有供电了(先排除屏线问题),检查升压部分了

网友:
我遇到过,更换驱动板解决

网友:
一般白屏应该是屏   但是按键不管用 应该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跟驱动板有关系吧

网友:
2次升压起来没

网友:
查一下  信号

网友:
拔了屏线量也是瞬间有5V吗

网友:
有可能屏线没有插好    还有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你说开关没反应   会白屏你不是保险坏了吗  还会白屏   ?

网友:
逻辑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屏供电保险都烧了,你怎么不测量后级和转换电压有无短路,就直接换保险上去啦,这种现象,应该还是屏电路板上面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短路了,你看看驱动板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