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向 gateway z06 触发0.02 板号DA0Z06MB8D0

楼主(2015-08-17):
此机器待机0.00,用的是两位不是三位,触发后电流0.02,有触发动作但是不上电。于是乎想想应该是s5_on之类的没有吧,于是【迅维】上下载图纸,我就不传了,论坛里有。下载好了,对照图纸一看javascript:;s5_on是有的,但是s5_on后面一堆管子,还控制了+5vpcu啥的,看看pq27  三脚有没有电压,其实是有 没有接地拉低,只是有点低,然后跑图纸追追到了这个地方javascript:;这个不是饼哥在远程课上面讲的么,其实这个+15v是没有15v的,实际也就12v的样子  但是在这里只有2v多,不正常,测来测去,换了电容结果涛声依旧,于是乎拆件试试,看看为什么电压这么低,拆了pd9的时候,pd10的1脚有8v多了,其实pd9我是换过的,但是可能参数不一样始终不行,后来仔细想想,饼哥在远程课讲的,其实电压没有12v也行的,足够导通,于是就按照上面的图里吧pd10和pd9的1脚都连一起,于是触发亮机了。我没有上过远程课,只是看了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里面的光碟,现在只是店里学徒,请大家指教啊,还有发帖也不熟悉,不知道图片传上来没有,用附件形式传的,希望大家给我加分

网友:
为何都没人回复一下,,,,,,

网友A:
有点乱啊。。。建议还是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B: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

网友C:
虽然没有完美修好不过还是亮机了额
既然查到了 问题点 要是有时间还是查出根源 这个对你的技术提升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没有完美修好不过还是亮机了额
既然查到了 问题点 要是有时间还是查出根源 这个对你的技术提升有好 ...

谢谢啊  根源就是那个pd9坏了   我换了几个还是不行,于是就这么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乱啊。。。建议还是去基地学习下

以前不知道啊,现在不想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乱  其实就是+15v低了,不足够导通,原因是pd9坏了,于是拆了它 不要了,虽然电压才8v多,但是足够导通了

网友E:
不错不错有干劲,我的碟子丢了  不晓得扔哪儿了  现在弄得好苦逼的看书,不过感觉看书还是不错的  一起加油  我也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

新人第一次发带图维修贴,说的不好请见谅

网友:
升压不正常

网友:
对,升压不正常,拆了pd9后pd10正常升压了 有8v多,于是拉过去,换过pd9但是规格可能不对,最后才拉过去的

网友:
这样你也能搞起来还不错

网友F:
新人修机器不容易 帮你加分吧

网友G:
本人新手 刚刚就玩坏了一台这个机子,也是15V不正常,只有6V多,找图纸修好了15V,有13。9V了,但他吗的通电就发现还是开不起来,找到5V对地阻止只有50多欧,换主供电,5V阻止正常了。到处用表笔测了下发现显卡的阻止不对,就问 师傅 说显卡坏了。说到这我果断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人修机器不容易 帮你加分吧

谢谢大神,学徒5个月多了  师傅并不怎么教我,唉 早知道就来【迅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本人新手 刚刚就玩坏了一台这个机子,也是15V不正常,只有6V多,找图纸修好了15V,有13。9V了,但他吗的通 ...

这么曲折?怎么会这么多不对的地方啊,仔细认真,修板子第一点就是仔细认真观察板子,做事细心不要造成更大故障

网友H:
不错 加分新手很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不错有干劲,我的碟子丢了  不晓得扔哪儿了  现在弄得好苦逼的看书,不过感觉看书还是不错的  一起加油 ...

看你的积分就知道你比我厉害多了,看书在最前期看不懂,看碟子好多了,我把碟子里面的视频拷了出来  至于跌不知道飞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加分新手很不错了

谢谢大神的分,以后我发求助贴的时候还希望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新人修机器不容易 帮你加分吧

师父会的是无图维修,那是要经验的,你又没有,你会的是看图维修,有的师父都不一定懂,所以他那只是给了你一个练手的机会,能不能学到东西靠的是你自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本人新手 刚刚就玩坏了一台这个机子,也是15V不正常,只有6V多,找图纸修好了15V,有13。9V了,但他吗的通 ...

你也太容易放弃了吧!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要是以后自己创业了,就没 那么多时间学了。

网友:
不错,思路还是清晰的,加油

网友:
想做好一件事,都是自己摸着石头过河啊!?求人不如求己,下次不懂多问问饼哥呀?!哈哈哈……

网友:
楼主发帖真不容易呀,顶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也太容易放弃了吧!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要是以后自己创业了,就没 那么多时间学了。

哥 修这台机就收人家50 旁边的师傅的不肯修 给我的 难道还换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曲折?怎么会这么多不对的地方啊,仔细认真,修板子第一点就是仔细认真观察板子,做事细心不要造成更 ...

本人进修笔记本行业加今天就2个半月。这样我自己感觉不错了= =

网友:
不是本人想放弃,第一这台机的价钱就50,师傅的不想修。再说桥坏了,我BGA还不怎么熟练毕竟在进行业2个多月,第二人家要来拿机了,第三我手上还有坏机N多不怕没机,全是自己的还有低价格不好修的。现在正在玩一趟HP 2530P 待机,3 5V反馈跟过流过压保护对地0欧,总供电管是好的,现在正在想怎么修呢,这台是老板收会来的昨天就把屏卖了= =!还是换上部分换过去的,不怕修不坏了。所以没放弃那台奶牛了。

网友:
要是有时间还是查出根源 这个对你的技术提升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不知道啊,现在不想去了,不知道什么地方乱  其实就是+15v低了,不足够导通,原因是pd9坏了,于是拆 ...

嗯嗯可以的现在在去基地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8-01-21):
必须加分

网友(2020-06-16):
应该不是PD9的问题,你换了PD9也一样。 1 (1).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