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经验显示器 22寸,电压不稳

楼主(2015-08-17):
求助 经验, 显示器电源一体板 5V  12V  电压 忽高忽低,不接驱动板的时候 也是忽高忽低, 拆掉12V 二极管 5V 还是忽高忽低

求助 先从哪里下手, 这两天遇到  3台这样的问题了,    都是全部快换完后才知道, 请求 高手们 先 换什么地方,后换什么地方,能不能 告诉我一下, 或者测量什么地方,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换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换新吧。

电源管理芯片 换了,   滤波电容没有换,    ,

一般情况下, 先换什么地方的呢,   我只会 乱换, 搞得 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管理芯片 换了,   滤波电容没有换,    ,

一般情况下, 先换什么地方的呢,   我只会 乱换, 搞 ...

查芯片的PDF资料,找到供电脚,一般都是经二极管整流,滤波。把滤波电容换了十有八、九会好。

网友:
先打值正常不?切断背光的12V看看,

网友:
换主驱动芯片 好的肯能挺大

网友:
光耦 电流检测电阻 前级的芯片供电电容 也会引起不稳

网友:
不稳定比较麻烦的,楼主怎么样了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容,还有稳压电路

网友:
pwm的芯动电路电压是否不稳?持续供电电路测测或换换。反馈电路测或换。

网友:
我遇到过开关管不良,造成电压不稳定的。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波形

网友:
换滤波电容、431、光耦。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

网友:
1-先测整流后滤波电容两端电压是否稳定。
2-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是否稳定。
3-若以上都稳定,查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电压不稳的不好修啊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看电容焊点是不是虚汗或氧化

网友:
我手里有块电源板。修之前12V跟5V一直在跳变。6V跟2V一半一半的变,当电压下滑时,听到开关管打开的声音。把4个相关电容换掉后,12V基本上稳定在12V以上。。但是5V还是不太稳定。。从5V下滑到4.5V。然后听到开关管响一声然后恢复到5V。然后不到2秒又跳到4.V。反复不停。。!~~

网友:
正解!!!高手所在!!!

网友:
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
主滤波 后级滤波 断开 12v 测试看看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是不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
光耦、TL431。。5V 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