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 显示器型号2009F 插上电源开机最多十分钟就黑屏,这个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7):
插上电源开机最多十分钟就黑屏,这个是什么原因,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要分清是高压板,还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灯管是好的,高压板电容没有鼓包   ta9687gn芯片 去保护是那脚那位师傅给我说说!新手不怎么懂

网友:
灯管或高压部分,,,

网友:
灯管问题大点,我最近遇到很多显示器,开半个小时就黑屏,是灯管坏了

网友:
我这个不是灯管问题,灯管是好的,TA9687芯片把12脚接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