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一台 华硕A85V 版号QCL41 LA-8224P 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5-08-18):
开机能触发 ,风扇转几秒 1.5V .1.8V BIOS3.3V 掉电 再次按开机键 还是一样 各大电感,用万用表打值 没有短路 IO3.3V正常 本人新手 本本修的少 这种问题 会是哪里问题 是供电电路,还是桥问提 现在摸头不着脑 无从下手 BIOS刷两个 故障依旧 , 哪里问题
华硕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了 显卡 内存 等等 供电都有的啊 》 等开机测各电感电压 除了充电的电感外 都应有电压的

网友:
昨天修到la-8224p的无待机。pwm上管d级有19伏,两个隔离管前后也有19伏,但是中间只有8伏,最后发现元凶是电池的隔离管不良

网友:
明显缺电压 按照时序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