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d1 代码

楼主(2015-08-18):
主板型号:ECS 915P-A2 REV 7.1
故障分析:开机能正常显示代码,证明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三大电路都已经正常了。问题有可能就出在南桥,北桥,CPU,BIOS中的一个或几个。
开机复位正常,跑d1,之后就没有之后了,如图:

1根据诊断卡显示代码,d1代码有可能是因为CPU座氧化或者北桥虚焊引起的不过CPU

速度清洁CPU座,装上CPU还是卡d1,

2按压CPU座,北桥,南桥,诊断卡还是毫无变化。

3既然以上都按压都无代码变化,那就有可能是因为BIOS不良引起的,速度在网上下了BIOS资料,重新给主板刷了个BIOS,

装上CPU,内存,跑码测

试如下:

4跑码正常显示,故障解决!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经验丰富

网友A:
楼主跟我相反,我都是刷了BIOS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跟我相反,我都是刷了BIOS再查其他问题

顺藤摸瓜嘛!没知道病情乱下药是不行的呵。。。。

网友:
嘻嘻,,此人新手发帖,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呀

网友:
像这种主板跑d1的话可以先刷一下BIOS在说

网友:
好贴!! 记得 BIOS芯片分不同种类,代码各不相同, 我要是看到D1都往 内存上找,学习楼主的思路了,跑码了 就是供电时钟 复位都正常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先刷bios的

网友:
一般是内存的问题,当然也有刷BIOS好的

网友:
确实有些机子刷了BIOS就好的

网友:
和不跑马 是一样的 问题比较麻烦 啊

网友:
有很多跑d1 为什么我就刷BIOS没一个好的

网友:
条件OK就BIOS了

网友:
典型的不过CPU

网友:
精英的板子CPU座子喜欢出问题   不过楼主学习了

网友:
精英好多CPU座虚焊   这个不过内存 条件满足的话一般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是什么意思?怎么刷阿?

刷BIOS都不知道啊   你是做什么的哦

网友:
bios坏的几率越来越多 ,搞的都没分下载了

网友:
d1 是不过CPU吗,好像是不多内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