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如何改良散热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5-08-18):
目前很多电脑温度过高,或者CPU温度高,清灰没用,换散热器效果不明显,大家有没有什么DIY或者改良的方法一起讨论下。
先说说我的做法:
1,清灰加散热硅胶(就是一般汇天鑫)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下。
2,改风扇供电
3,换散热铜管
4,排除铜管没坏之后在铜管上加铜片,导热硅胶连接,用AB胶固定,效果一般。
大家有什么改良方法都来讨论下。。。

网友A:
还有就是叫客户加散热底座,开空调。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叫客户加散热底座,开空调。哈哈

根本不解决那些有啥用。

网友B:
      要是你上面说的全部都做了  还没解决温度  那么这台机器也没卵用了。。

网友:
有的改了也没什么效果,特别是AMD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有些是芯片本身有问题也有

网友:
目前都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有些可以改水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上面说的全部都做了  还没解决温度  那么这台机器也没卵用了。。

一台Y470解决不掉温度问题叫客户不要用了?不现实吧

网友:
风扇、散热导管、再就是改良接触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台Y470解决不掉温度问题叫客户不要用了?不现实吧

        我的V3000   90 几度  用了几个月杠杠的  只要不掉电 那都没事。。

网友:
不需要在乎什么温度吧 有些机器不管怎么做温度还是那么高 不关机就没事

网友:
遇到过几台了,怎么弄温度都高,但是能用,不知道是不是鲁大师有问题了啊。

网友:
只要不断电就用呗

网友:
我今天遇见个轻灰 散热条了也掉电 后来电源关系

网友:
碰到那种实在解决不了的,只要运行是正常的其实也没什么关系了,导热是一门非常大的学问,只不是我说的,楼主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笔记本散热系统的热分析》我们接触的是最简单的入门级的,也就是更换导热管,涂上导热硅脂,在就是清理风扇,如果这些都做了还是解决不了温度高的问题,那就不是散热和导热的问题了,这是芯片本身因为某种原因工作不正常导致的异常发热,或者是传感器的故障,在实际维修中,碰到的大多是CPU温度高,或者是显卡的温度高,这两个芯片都是发热量非常大的元器件!所以说楼主不要在纠结这些无谓的问题了,像AMD的机子它就是那么烫,它不烫就不坏,像以前的机子,配置那么低,基本没什么发热量,人家都用个十几年不坏,那我们吃什么?话说多了,哈哈哈,笔记本空间那么小,我们能有什么改良的办法,人家厂家就是要它烫

网友:
是啊  楼主别太纠结温度问题   机器只要修好能用不掉电   就不用管了   假如找到方法了那就没饭吃了

网友:
还要个方法,把接触面打磨成镜面的样子,以前台机上用过 这种方法,的确有效果,再就是让客户外接抽风的风扇!

网友:
遇到过正常怎么用玩游戏都没事的 鲁大师一侧就掉电 直接断电温度还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