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20电源芯片该朝哪个方向呢,跪求图片

楼主(2015-08-18):
朋友的联想 thinkpad e420开不了机了,说拿给我看看,在网上搜了下,原来是电源芯片D95280有通病

然后就在网上订购了个新的芯片

新芯片到了想安装的时候,拆开机子发现原来的芯片已经没有了,可能他也拿到别的地方维修过了

现在小弟不知道芯片的方向应该怎么放,圆点应该朝哪个位置

跪求大哥们有装好D95280芯片的图片,不甚感激

网友:
芯片焊接方向都分不清也敢接你朋友的机来修,小心啪啪啪。

网友A:
板子正着摆 右上角 应该标了一个三角形 你不会看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正着摆 右上角 应该标了一个三角形 你不会看嘛 ?

非常感谢

网友:
这样也敢修机器,估计修不好,还是二修的

网友:
芯片基点都找不到,还敢修机,万能的通病呀

网友:
通病真好,又多了个维修员。

网友:
LZ是维修界人士?

网友:
板子上有标识的 三角什么的

网友:
一般丝印上有第1脚的标识的,仔细看看

网友:
连芯片脚位都不会看的还要去焊待机芯片?这个焊不好可不是不出3,5V那么简单的,南桥,EC,网卡都有可能会烧掉,损失惨重

网友:
楼主我真的很佩服你啊

网友:
万能的通病 以后坚决要  加权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