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V193W正常使用半小时花屏白屏变色

楼主(2015-08-18):
宏基V193W 冷机正常开机使用 半小时就出现 花屏 白屏 颜色白边黑 乱花的样子~然后关机再开还是花屏现象,必须冷机几小时后才好~~~~像这种现象是不是 大多数驱动板问题,我搜了下论坛 有人说这款显示器 屏线容易坏是通病,但遇到大多数屏线问题是开机直接花屏~~的现象。麻烦大神帮分析下,,,谢谢  大神们了

补充内容 (2015-9-16 15:37):
问题已解决  换 驱动板 好~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花屏是否 先全黑掉,然后慢慢一点点变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说的花屏是否 先全黑掉,然后慢慢一点点变白?

先是屏幕花,能看到显示,然后慢慢的 看不到显示了,,,白黑 周边白中间黑,反复,没显示。。但屏还是亮的。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咯~

网友:
这种现象,像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屏板DC-DC电路

网友:
白屏的时候量一下屏上的供电

网友: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屏电路板的问题,可以先排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
芯片过热后虚焊,检查每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不是屏导致的,可能是驱动板

网友:
屏线可能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上的主芯片的问题,我的一块用着用着变黑,然后从左上角一点点的出现花纹,换主芯片后好了

网友:
遇到不少类似的,都是屏问题,不会修

网友:
怀疑屏线问题就先换了在搞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