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 电池校正无法充电

楼主(2015-08-18):
手贱点了电源管理软件中的电池信息校正,现在无法充电了。 中了  所以谓的主板门。。。。。
只能把电池拆下来才能用。而且发现电池跟适配器一起连上后,适配器无输出,怀疑有短路问题。
求教大家~
有以下几个现象:
一、适配器跟电池一起接着,电脑提示电池在工作中。无论怎么重启都没用。
二、在一的情况下把适配器拨下,用万用表测完发现适配器输出为0.只有重新给适配器供电才会有输出(所以应该是适配器检测到类似短路,输出保护了)
三、把电池拆下,接上适配器。且重新给适配器供电,电脑可以启动,并且提示没有接入电池。
四、在三的情况下把电池接进去,会进行充电且会一直充到满,但是一旦重启就又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了。
所以,目前只用适配器供电,工作正常。

ls有高手提示是 仁宝主板设计保护回路  出问题了。(本人正在百度中。。。。。。。。完全小白一个,平时只用电脑,第一次接触这方面。这里牛人真多~)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之前电池可以用,你校正了一下,就不管用了吗?用的是原装适配器吗?

网友:
你这个估计是软件问题吧。清零看看

网友:
电池校正过程要:
完全充放电一次。这个是联想y400  y500 之前的通病。不知道为啥我的y510p居然还有这个问题。

网上目前的解决方法是找售后换主板(确认是硬件问题)。我的配件啥的都是原装的。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换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电池问题,换块吧,

真不是电池问题。
是板子内部的电源管理模块,不知道哪个被我弄坏了。
因为在校正电池的最后我发现板子发出奇怪的声音,当时没有太在意。
后来一查,我就哭了。有好多人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外接不接电池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C:
个人觉得blos被改了

网友:
软件怎么会把硬件搞坏???

网友:
主板有短路没

网友D:
这种问题 你应该分分钟解决好的

只怕你不是维修的才来问这个问题

人保主板设计保护回路  30S你必须修好

网友:
你要是搞不好  主板发来  30秒内解决问题

网友:
ec问题吧

网友:
清零便知晓

网友E:
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不接电池装个系统试下

都试了 在PE下都没有用。

网友:
软件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blos被改了

这个我等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 你应该分分钟解决好的

只怕你不是维修的才来问这个问题

是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用户。然后遇到这个问题了,查了好久才知道这个社区,所以来求救了,我的是美行的,所以还不能售后。只能自己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嗯。看来你接触过类似的问题。我百度了好多人遇到这个问题。
我当时怎么也不相信,软件居然也能搞坏硬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 你应该分分钟解决好的

只怕你不是维修的才来问这个问题

有以下几个现象:
一、适配器跟电池一起接着,电脑提示电池在工作中。无论怎么重启都没用。
二、在一的情况下把适配器拨下,用万用表测完发现适配器输出为0.只有重新给适配器供电才会有输出(所以应该是适配器检测到类似短路,输出保护了)
三、把电池拆下,接上适配器。且重新给适配器供电,电脑可以启动,并且提示没有接入电池。
四、在三的情况下把电池接进去,会进行充电且会一直充到满,但是一旦重启就又检测不到电源适配器了。
所以,目前只用适配器供电,工作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以下几个现象:
一、适配器跟电池一起接着,电脑提示电池在工作中。无论怎么重启都没用。
二、在一的 ...

兄弟 别浪费青春了   赶紧送到附近维修店   很快就修好

好好的给人家维修师傅把钱出  要不然我们修机器的都还下岗了

网友:
换主板去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兄弟 别浪费青春了   赶紧送到附近维修店   很快就修好

嗯。有道理~~~~~
不过我自己也是弄硬件的,虽然不是这个专业。所以想折腾折腾~~~折腾不出来了,再找人。
顺带问一下 这个修下要多少?

网友G:
你之前是可以用的吗?,后来校正了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之前是可以用的吗?,后来校正了就不能用了???

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了一年。然后升级到win10  装完驱动后 看到 多了一个 电源管理软件,然后里面有一个 电池校正,想着电池用了一年多了。
就手贱点了,然后几个小时后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
要不再换个系统试试                        没辙了       你要是不手贱就不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有道理~~~~~
不过我自己也是弄硬件的,虽然不是这个专业。所以想折腾折腾~~~折腾不出来了,再找人。 ...

                     200 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