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4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求图纸,求思路 ?

楼主(2015-08-18):
THINKPAD E540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示,求图纸,求思路 ?
主板版号 :NM-A161

网友:
这是几代的,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A:
外接是通过桥转换出来的,说明显卡数据正常,屏接口测各参数是否正常?

kangkai -1 误导人民群众

网友:
有没有图像啊,是不是暗屏啊

网友:
检查内屏接口的数据信号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直接干 显卡

网友:
你 说的是真实吗 ,暗屏有没抛弃  还有》》》》》》》

网友:
直接干显卡就行

网友:
坛友有图纸就发出来,大家给你加分。。

网友:
外接正常  会不会是显卡的事

网友:
重植下显卡吧

网友:
重点查屏接口。

网友:
lvds 接口  阻值 电压  波形都正常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接是通过桥转换出来的,说明显卡数据正常,屏接口测各参数是否正常?

说是显卡问题的 应该面壁思过5分钟

网友:
请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这机同样的故障我修过一次 没修好

网友:
新型号我记得是CPU直接输出,中间有一个转换用的芯片,可查一下这个型号的图纸

网友:
检查下屏,测量下,看电压都上去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是显卡问题的 应该面壁思过5分钟

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对不起 兄弟   刚才那个回复错楼了     SORRY!  深表歉意

网友:
最近比较流行改集显

网友:
外接是CRT,内屏是LVDS,两路不同的信号,跟显卡关系不大,估计查查屏信号会有收获!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都不好搞

网友:
特别是华硕的机器 妹的   太难修

网友:
有没有华硕内部的人呢

网友:
屏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新款的输出一般是  南桥控制的   可以先干下南桥是是

网友:
我不知道什么问题 但我们这边这种故障的很少是显卡的问题 。

网友:
屏 屏线  屏接口电路

网友:
先换屏线试下  不行 干显卡

网友:
这个有难度啊

网友:
图纸可以参考E431

网友:
同求啊 求大神解答

网友:
估计GPU有有问题

网友:
上屏i2c总线测试下有波形没有就知道了

网友:
干显卡咯  外界显示内接不显示  跟显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