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S6XM 开机 报警2声

楼主(2015-08-18):
  联想IS6XM  每次开机 报警2声是什么意思  来大神教下  小小白  谢谢了

网友:
屏上有什么报错没

网友:
可以正常进 系统 但是 每次开机都会 报警2升

网友:
要看是什么报错!!!!

网友:
搞好了 谢谢了  。

网友:
怎么搞好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电池不正确????

网友:
       说的不明确

qq1530202157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