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55 BIOS

楼主(2015-08-18):
ThinkPad E555 BIOS ,板号NM-A241 ,AMD   CPU,独立显卡,4显存

网友:
谢谢正好要用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发的两个BIOS都是有问题的,原来的BIOS坏了,合成的BIOS也有问题,现在我把重新合成并验证OK的BIOS发上来,麻烦版主把之前的BIOS删掉,

网友:
楼主的BIOS可以亮

网友(2015-09-28):
这机器待机芯片什么型号,有图吗

网友(2015-11-25):
我也有一台,不知是否是BIOS的问题

网友(2016-01-10):
楼主,你的什么问题呢?我这有块报警两声的?

网友(2016-03-03):
不错,正需要,谢了,还是合成的

网友:
可以亮  完美解决

网友:
但是这个bios取的时候很麻烦,被我撬了一下就断了,下面有黑胶 不知哪位高人可以分享取bios的经验

网友(2018-05-25):
试了可以亮机

网友:
这个bios有黑胶,用风枪加热到焊锡融化。用镊子桥芯片下边

网友(2020-07-16):
下载刷完不亮了。原机报0318 crc错误

网友:
楼主后发的合成的BIOS也有问题电流上到0.99a左右反复重启。大家别下载了。我找一个原厂的可以了。别浪费积分了。

网友:
这个是原厂的。大家放心下载。

E555 NM-A241独立.bin

网友(2020-10-04):
到底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