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无显示,外界不显示

楼主(2015-08-18):
表现为开机电流到0.8后再到1.2--1.4之间不显示,貌似显卡没过,论坛里讲USB是通病的,但是测试USB阻值正常,没有损坏痕迹,吹显卡没用,但是开机在很短时间内(5秒不到)显卡很烫,感觉像是短路,但是又不确定,毕竟BGA有风险,想求教各位给个方向

网友:
直接搞,怕什么啊,反正是问题机子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重植显卡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不跑码,电流在1.3基本停了

网友A:
我准备换显卡,显卡温度台不正常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 不行再搞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换显卡,显卡温度台不正常了

先重植,不行再换呀,有时候空焊会导致电流加大,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重植,不行再换呀,有时候空焊会导致电流加大,发热大

加焊后涛声依旧

网友:
USB口有顺坏吗  有的话先拆掉再说 还有就是USB口的供电滤波电容也拆掉

网友:
换显卡解决,原显卡是N10M-GS2-S-A2手中没有。于是找了一个N11M-GE1-S-B1代换,完美亮机,显卡驱动都不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