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ic 型号问题

楼主(2015-08-18):
机子bios型号是cfeon qh16-104hip
我该用什么刷它
Eon
EN25F16(8PIN)
EN25T16(8PIN)
F和T什么分别?
谢谢哦解答

网友A:
你都混到61个积分了,连这等基础......你还是自己去“研究”吧。

网友:
一样 通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混到61个积分了,连这等基础......你还是自己去“研究”吧。

也是问问而已,问看有没有准确的答案。其实我两个都试过了。

网友:
好的,谢谢。那我可以放心除掉一个,因为两个我都试过了,备份bios嘻嘻。

网友:
随便选 一样

网友:
我看两个型号都一样的啊

网友:
只要BIOS大小一样 通用的

网友:
用25Q一般都通用,2兆加16B,4兆加3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