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8主板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5-08-18):
今天客人拿来一块华硕A88主板,开不了机了。问可以修么?马上上诊断卡测量时钟,复位全部正常。再测供电CPU供电只有1.01v。内存供电1.5v,桥供电1.12v,总线供电1.22v。没办法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换CPU试试,刷BIOS,华硕的机器BIOS最好论坛下,官网下的很多用编程器刷进去也不行

网友:
换过CPU了,还是不行。CPU供电有点低。

网友:
刷bios试过没

网友:
bios刷过了,也不行。

网友:
加汗桥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刷BIOS不行估计就是总线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北桥问题一大把

网友:
还要CPU复位呢,不行就刷BIOS,换BIOS旁的822,南桥旁的822

网友:
可以刷个BIOS,既然是cpu供电部分异常,就应该方向查起了

网友:
一般都先刷BIOS.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