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蛇 RZ09

楼主(2015-08-18):
好机修好 机器读出来的  有图片

南桥

RZ09-0116 EC.rar

网友:
Beffy-R2 MB  FCS  V4.0

网友:
集成 8G内存条 ,呵呵 打红胶

网友:
这个是 高端机哦 硬盘没有焊上面吧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那条长长的固态硬盘

网友A(2015-10-22):
修到一台键盘不能用的,型号是:RZ09-0099

网友:
兄弟,这机器没什么不装什么配件会重启吧,,我这里有一台上电1,5几一直重启,,用示波器测试又是跑码的,但是不显示

网友(2015-11-29):
4代  集成CPU

网友(2016-01-11):
rz09-00830700..

网友B(2018-11-06):
我这有个键盘鼠标不能用的,准备换键盘试试
据客户说进过水,但是有点不放心,主板没有水质。键盘死鬼,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台键盘不能用的,型号是:RZ09-0099

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键盘鼠标不能用的,准备换键盘试试
据客户说进过水,但是有点不放心,主板没有水质。键盘死鬼,

修好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