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8-18):
笔记本分ecbios和主板bios而现在用的多少spibios那么spibios有一个片选信号而ec要读程序,cpu也要寻址到bios那么用示波器打片选两个信号会不会冲突。求解

网友:
一个管上电,一个管跑马,

网友:
知道,但是两个信号都是通过一个片选脚选中的吗?ec读取bios和cpu选中bios有啥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