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R020N05怎么用万用表判断好坏。

楼主(2015-08-18):
RTR020N05场管怎么用万用表判断好坏。结构图如下

二极管档量测,GS正反向数值分别为0.555和1.99,DS正反向数值分别为0.555和1.98,
按一般的场管判断应该是坏了,这个有点拿不准,请问这个场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用什么
可以替换,请高手指点。
此管应用在笔记本LED升压电路中,数据手册看这里http://wenku.baidu.com/link?url=GRucCcvJwacA0Gr5ZJA8pTDyFZmEJ_8p4b9TXhKCiPOcJFMPojuAkNkfsSSEoTNn3iVt1Hhpg8A6ywj-Ls6oYh8FU-ITq2USJKnDdj1soqa

应用的升压电路如下

网友:
这个论坛不是很多高人吗,怎么没有人知道呀。有知道的还请帮忙告知。谢谢!

网友:
就跟普通沟道MOS管测量一样,正常下GS正反向阻值应该是无穷大,DS则是几百多欧姆和无穷大。

网友:
PE02N05可以代换RTR020N05,只要代换的MOS管是同一工作沟道性质就行。

网友:
由于找不到确定的答案,用一个主板上的普通场管代换,还是不出升压,于是再查升压电路其它问题,发现是背光的开启信号到升压芯片的Power ON/OFF脚的一个电阻开路了,更换此电阻,28V的背光供电终于出来了,为了验证先前拆掉的场管是否损坏,再装上原来的场管,仍然可以输出28V,说明这颗RTR020N05场管没有损坏。
总结:像RTR020N05场管内部GS极并联双向二极管的场管判断好坏的方法与常规的略有不同,用二极管档量测,GS、DS之间正向阻值应该是几百多欧姆和反向阻值数千欧以上可以认为是OK的。
以上自己的一点经验,供各位师傅们参考,不正确之处还请指点,同时也感谢neco师傅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