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方口适配器中间针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15-08-18):
因为要接电源器上  适配器上测不出来

网友:
一般中间针是波形的。

网友:
饼哥这波形能测吗?》

网友:
1.43V  亲
记得去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2#pid13756201贴子加点分,交流一下。
感谢

网友:
还真没测量过  多谢楼上的

网友:
只接地级和正级的话 开不起 必须要中间针的电压   但是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