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了几台THINK的机器 都是放电就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18):
最近修了几台THINK的机器  都是放电就好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有一台用了一个多月返修了  再放电有好了   有没有高手能帮忙解释一下   为什么放电就会好   问题的根源怎么找

网友A:
不放电时,什么故障你也不说。。。

网友:
电池电压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放电时,什么故障你也不说。。。

不放电的时候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电的时候是不触发

都是一些E540 E530的新机器  这些机器的电池在小板上  一定要拆了小板才能把主板拿出来  所有拆成裸板有看不到源现象 返修的那台就更离谱了  上电到0.71  不动   像是不自检   拆出来放电也好了  是E540的机器

网友:
是不32.768晶振频率达不到

网友:
先更换在排除其他为难题

网友A:
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查。
待机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饼哥他放电就好了还怎么下手查啊、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 这种问题  不过我比较幸运 没有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就按照不触发的时序查。
待机条件都查了吗

主要是这板子不给机会查   电池在小板上  不把小板拿掉主板拆不下来

网友:
测下温度嘛 跑跑3d 放放电影 看会不会出问题 或者是保护不触发嘛

网友:
记得之前弄过这台机器,有电流但是检不过去,放电OK  还没返修

网友:
有些现象无法解释通的

网友:
是新款的吧 我也修了几台

网友:
这个很难说,有时候电池的电放光了,客户操作不当,温度太高都会出现这种问题,IBM的机子保护做得比较好,有时候放下电就没事了,也不返修,但有时候用几天拿回来,还是放下电就好了,就有点麻烦

网友:
这样其实有好有不好 会返修 也会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