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8-18):
小米2进水,烘干后进不了系统怎么办

网友:
开机正常的话刷个机试试

网友:
双清看看能不能进

网友:
你刷个机试试!

网友:
你這個應該還原原廠設定看看
不行就有短路 要查看一下 板子 那裡短路 處理一下 就ok

网友:
这样的话刷机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是不是不同电,如果通电应该是cpu坏了。先用热风枪烘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