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跑不过内存

楼主(2015-08-18):
跑E4不过内存,我换了内存条也是一样,求大神指教一下呗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没修好

网友:
呵呵,还求其他的大神指教我们,我们还要学习学习

网友:
是么,还要其他的大神指教我们呢

网友A:
先BIOS  然后 EC 和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BIOS  然后 EC 和南桥

好吧,试一下吧,反正也是修不好,博一博

网友B:
先刷BIOS,好多都能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好多都能刷好

好,,试一下,搏一搏

网友:
SPD 系统总线都正常嘛?

网友:
先测量内存的4个供电是否正常,系统管理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不好回答,连什么型号的板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呢

网友C:
内存条100%好,没用错的情况下,查1脚基准电压,119,120 系统总线, 236.238是SPD 仔细查,然后是刷BIOS,最后打值数据,地址

网友:
建议不要只想到内存信号,其实有些芯片的特殊供电也会影响到内存

网友:
LZ你刷好了吗?

网友:
你看后面有没有断线,

网友:
有啊,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留意,现在我飞线过去OK了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主板技嘉880的,跑E4  E3死活就是不跑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100%好,没用错的情况下,查1脚基准电压,119,120 系统总线, 236.238是SPD 仔细查,然后是刷BIOS, ...

是的,原来是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主板技嘉880的,跑E4  E3死活就是不跑不过,,,

你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一般不过内存  换了内存条还是一样的问题  在供电   看看供电正常不   最后刷BIOS

网友:
是短线,查出问题了

网友E:
技嘉的主板BI0S,易出问题,先刷BIoS没好再修其它。

网友F:
这理论没学好修版还是很吃力

网友G:
这是新手发帖的节奏啊。主板照片有没,啥型号,基本的几个电压都量了没。我只能说技嘉主板 BIOS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主板BI0S,易出问题,先刷BIoS没好再修其它。

不是吧,都知道问题了,还刷BIOS

网友H:
BOSS刷过没。刷了的话找内存断线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新手发帖的节奏啊。主板照片有没,啥型号,基本的几个电压都量了没。我只能说技嘉主板 BIOS爱坏

不是我不想发,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每次发的时候,提示你已发二十张图片,发不了。请你提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理论没学好修版还是很吃力

我是一时粗心大意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BOSS刷过没。刷了的话找内存断线没有

没刷BIOS看见断线了

网友I:
楼主修好了吗??也有一块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修好了吗??也有一块同样的问题

修好了,你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J:
看看,总线电压,内存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总线电压,内存的工作条件了

断线了,怎么有呢

网友:
SPD断线了吧

网友:
这类问题是不是都是SPD的问题???

网友:
原因很多  在从简单整起    比如先看插槽坏没有  在测内存工作条件  然后在桥什么的

网友:
这样的我一般是先用橡皮擦内存或者换个内存,不行就看看板子背面内存断线没有。然后再找其他原因

网友:
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