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T35闪屏, 求助

楼主(2015-08-18):
  板号 DAOQL8MB8EO
过来机器不显示,   后来拆开发现屏线接口有进水,清理后,可正常显示,  装机测试,测着测着就不显示了,由于下班了,第二天过来在拆机检测,发现可以显示不过出现以下的故障了,      , 出现这情况, 换过屏, 屏线有拆开看过,也没断线,屏线接口也重新用洗板水洗过,  外接显示正常,  显卡也有加焊过, 屏线接口也有仔细看过,没发现哪里有断线,      需要在查些什么,望指教!!

网友:
因为刚开始修好的时候,屏线是正常的,在加上,我有把屏线拆开看了,也没发现断线之类的

网友A:
满屏横线,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屏横线,应该是屏的问题。

要是屏问题就好了, 我就不会在来发帖了, 换了好几张屏都是这样子

网友B:
感觉还是像屏  你换的不兼容吧

网友:
用的是什么屏   是原装的吗

网友C:
换一个和它原屏是同型号的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像屏  你换的不兼容吧

不过我之前修好的时候,屏他是显示正常的,      我换了好几张都是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和它原屏是同型号的试试

有在定了两张LCD的屏过来看看,看行不行了

网友D:
先从屏线 屏幕查起  看看是不是线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从屏线 屏幕查起  看看是不是线引起的

目前有在定个几张屏过来看看,   屏线我一根一根都量过去了,没断线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屏线,屏线要用万用表一一测量。或许接口有问题。就是有断线

网友F:
楼主 怎么感觉是屏一样     不是屏 就刷个码片吧

网友G:
加焊一下主板的瓶接口吧 我也有个hpg42 有时要闪有时不闪,加焊了下屏街口现在还没闪

网友H:
屏线的可能最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还是屏线,屏线要用万用表一一测量。或许接口有问题。就是有断线

我就是把屏线接在主板上面,然后用万用表一根一根的测量的,屏线没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 怎么感觉是屏一样     不是屏 就刷个码片吧

刚才屏到刚货,都上机测试下,不同的牌子,闪屏花屏画面都不同,是否挑屏呢  我没有可以刷码片的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焊一下主板的瓶接口吧 我也有个hpg42 有时要闪有时不闪,加焊了下屏街口现在还没闪

好的,我去加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屏线的可能最大吧

可是屏线没断开,也没接触什么不好啊

网友:
寄过来我帮你

网友:
屏幕问题都是线条

网友:
干南桥我修好过

网友:
  小王  你还是仔细看看  屏线接口 进水处有没腐蚀  掉件。。。

网友J:
你看看显卡是不是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刚才屏到刚货,都上机测试下,不同的牌子,闪屏花屏画面都不同,是否挑屏呢  我没有可以刷码片的编程器

我发程序给你  你自己刷  要不 把机器发过来 我免费给你刷  来回运费自理

网友K:
楼主,你没刷屏的,哥这有,要寄过来吗?要修的话私聊,这个问题不太像屏,寄过来,哥最喜欢修癌症了,来来

网友L:
见意楼主把屏线座拆下重新焊接过,有时清洗不一定能洗净。

网友:
有屏座换个更好,有可能是漏电可是触点不良,阻值变大。

网友L:
不行再测下屏供电,或打下各脚阻值。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没刷屏的,哥这有,要寄过来吗?要修的话私聊,这个问题不太像屏,寄过来,哥最喜欢修癌症了,来来

装,你继续装,  哥在莆田,为了修这机器,还寄到泉州去啊!

网友L:
进水后屏线座周边的元器件有腐蚀发黑的没,见意先换后试试。

网友:
你寄来莆田,我帮你修!

网友:
换了六七张屏了,不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看看显卡是不是坏了

之前进水清理过的时候,  机器是正常显示的, 放在测试,就在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发程序给你  你自己刷  要不 把机器发过来 我免费给你刷  来回运费自理

我也有码片,只是现在没有 那个刷屏的编程器,所以刷不了了!   客户急,在寄过去你那边,来回时间长,客户等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见意楼主把屏线座拆下重新焊接过,有时清洗不一定能洗净。

我刚刚就加焊过了, 目前在找这屏线,定条过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行再测下屏供电,或打下各脚阻值。

屏供电正常, 阻值的话,我也不知道多少的阻值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水后屏线座周边的元器件有腐蚀发黑的没,见意先换后试试。

没有, 我都用焊锡加焊过一遍

网友:
弄好了吗 ,,,

网友M:
屏线的对地阻值测试了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装,你继续装,  哥在莆田,为了修这机器,还寄到泉州去啊!

TNND,要修就寄过来,不修拉倒!管你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屏线的对地阻值测试了吗

你说的显卡发出来的那四组对地阻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TNND,要修就寄过来,不修拉倒!管你在什么地方

不寄, 情愿退给客户,也不寄去!

网友:
还没好,目前在找屏线

网友N:
不管你换了屏没有 还是觉得屏坏了

网友O:
LZ,这种情况一般是SB问题,不会是屏,屏线,SB会引起这种现象,特别是进水机器。。。。。直接干南桥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管你换了屏没有 还是觉得屏坏了

换了六七张新屏, 你说还可能是屏坏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O:
LZ,这种情况一般是SB问题,不会是屏,屏线,SB会引起这种现象,特别是进水机器。。。。。直接干南桥绝对好

是 吗,  那你过来帮我加焊一下咯!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I:
是 吗,  那你过来帮我加焊一下咯!

你不会自己加焊啊,我们要收费的,一般我们修南桥要150元

网友:
液晶屏问题。换一片就会好了。

网友:
可是换了很多张,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不会自己加焊啊,我们要收费的,一般我们修南桥要150元

那你过来上门修吧,多少价钱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