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c主板

楼主(2015-08-18):
没有3.3v,我去找个可调电源烧出3.3v,怎么烧也烧不出哪里发热,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没有3.3V,有两种可能。可能后级短路,你能烧出来,也可能是电压没产生,这个烧不出

网友A:
查下图纸,看哪个芯片产生的,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3.3V,有两种可能。可能后级短路,你能烧出来,也可能是电压没产生,这个烧不出

现在知道问题了,是南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下图纸,看哪个芯片产生的,查下

现在已经确定了,南桥很热,是要换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确定了,南桥很热,是要换桥了

楼主换南桥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换南桥好了吗?

换南桥没价值了,修好才收二十块钱,所以不换

网友:
这个主板有电路图啊,可以查看电路图啊。。。

网友:
都已经确定了,是南桥坏了,干嘛还要费心思去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