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S冲不进电

楼主(2015-08-18):
插上电源显示电源已接通,但未充电,电池1显示未知,电池2显示错误,求高手帮想想办法!

网友:
换电池  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1、示波器,点住 电波接口,SCL 或 DAT 有2次方波说明已经认到电池。  2、查充电芯片 Cells

网友:
数据线正常吗

网友:
找个专业人士看看吧

网友:
之前 修过电池不能用,同时插时有显示有电池有插头但充不下,是电池问题。

网友:
不可能外在电池与内在电池同时坏呀。电池在维修站放别的机子上冲一个晚上,可以冲进电,但我拿到卖场把电池放卖场的机子里冲不进电,显示和开始我说的一样。很诡异。维修站说是主板坏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找家专业的芯片级维修站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