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不上CPU有VCORE 1.3,上CPU无电

楼主(2015-08-18):
华硕P5QPL-AM不上CPU有VCORE 1.3,上CPU无电,大侠帮帮忙!!!!谢谢
华硕

网友:
VCORE是瞬间掉电了还是根本没出过?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好像这个板是使用主控+驱动组合控制的,请更换芯片。

网友:
手头一张也是故障一样啊 不知道ap-cd用啥替换啊

网友:
老徐都发话了,还不干

网友:
上CPU无电,怎么理解——是没有vcore电压,还是主板不能触发,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
听老徐的换芯片试试

网友:
我有同样故障的板,把主辅芯片,MOS管 全换了,还是不行,还能搞吗

网友(2015-09-18):
像你这样的问题我今早碰到了,换驱动芯片后CPU电压不出来,后面我就去掉PD4了跑马亮机,希望帮到你

网友:
PD4 拉低 4脚 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