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为何优盘会被识别为本地磁盘

楼主(2015-08-18):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在以前我们使用优盘产品的时候,插上电脑总是识别为可移动磁盘;而使用移动硬盘的时候则识别为“新加卷”或是本地磁盘。可当有一天你发现优盘被识别为本地磁盘的时候,一下子慌了:难道坏了?到底是不是真坏了呢?今天我们就来弄明白。

  上面截图的属性显示是大多数人的思维。优盘本就是一款区别与其他存储设备而更加轻巧的存在着的事物。在以前主流容量为8GB\16GB的时候,最大容量大多是64GB而已,插上电脑就识别为可移动磁盘。可随着科技的发展,优盘的容量也变得越来越大,那128GB优盘甚至是更大容量的还会是这样吗?看看下面的两张图就知道了。

  128GB优盘插入电脑之后为何识别为本地磁盘?难道优盘坏掉了?很显然不是,还能正常使用,不管是拷贝、剪切都可以随意操作。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优盘出厂时已经设置为本地磁盘为了方便用户存储数据,同时可以享受更加稳定、兼容性更强的体验,厂商将大容量移动存储设备事先设置为本次磁盘属性,连接到电脑时可以更快地识别。

  (2)优盘量产时,可选择移动盘/本地盘/驱动盘等等模式,如果选择本地盘以后就会识别为本地磁盘,但是这样做之后可能会导致下一次量产识别不到优盘。

  (3)操作系统与显卡芯片组以及驱动设置也可能有影响。操作系统的版本不同,识别到的磁盘属性可能有差异。

  当然了,不管是什么原因优盘被识别为本地磁盘,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它可以正常使用,安全地保存数据。如果总担心属性问题造成数据丢失,最好事先做好备份,这也是个好习惯。如果你发现优盘识别为本地磁盘,数据又打不开、点不动,那盘肯定是出问题了,有必要的话就要进行专业数据恢复。

网友:
可能就是优盘所用的芯片不同,我手里有两个16G的优盘就是这样。被识别成本地磁盘的优盘性能明显会比识别成可移动磁盘的优盘要好很多,但价格也贵出不少。

网友:
一般U盘在电脑上识别的容量与实际容量会有所区别。

网友:
这大多是由U盘的主控决定的 与容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