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2 风扇90D 报错关机

楼主(2015-08-18):
接到个G42机器独显的机器 报错90D 之前刷BIOS好过几个  但是这回没灵   找个新风扇 好过几把 后来又不 行了   又说温控芯片的事的  一顿查也没好    最后没招了 拿我风枪吹一下显卡 开关机一直都没犯病   拿BGA 焊了一下  彻底好了

网友:
学习了 风扇报错 还是显卡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手上正有一个,加焊试试

网友:
不会吧   和显卡关系不大啊

网友:
AMD的显卡吧!现在显卡芯片里都集成温控芯片的。

网友:
AMD的显卡问题太多了,不过加焊好的也多。

网友:
之前一个风扇一直狂转的也 是加焊显卡好的,可能是检测显卡温度的那块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报错论坛上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BIOS  有的是说温控,但是多半是由于显卡坏引起的,一般加焊的话不称时间,不如直接换

网友:
这个问题遇到的不多一般都是掉电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