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充电引起不开机解决方法

楼主(2015-08-18):
苹果5s充电不开机电流240毫安到260毫安一招解决,论坛首发本人修好很多台了,处理方法:拆掉U2可以开机,直接更换u2,如果不装u2会出现反复蓝屏重启。目前u2只能更换,不可以短接!

网友A:
u2是usb控制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2是usb控制芯片吗?

可以这么理解,同时U2也有起到充电管理和USB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同时U2也有起到充电管理和USB过压保护作用。

也就是稳压吗?拆除之后蓝屏是不是因为电压不稳造成的?

网友:
  愿楼主多多发 手机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稳压吗?拆除之后蓝屏是不是因为电压不稳造成的?

这里的USB过压保护可以理解成当U2芯片对应引脚检测到尾插输入电压超过5V,本身驱动引脚发出高或低电平信号使开关MOS管处于截止状态,停止输送5V到PMU主电源管理芯片工作,蓝屏并不一定是电压不稳定造成,这里IC20总线不正常也会引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USB过压保护可以理解成当U2芯片对应引脚检测到尾插输入电压超过5V,本身驱动引脚发出高或低电平信 ...

加个好友有问题聊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加个好友有问题聊一下

你是修什么东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什么东西的?

我看你是专门搞电子电路的

网友:
u2芯片是5系列的通病吗

网友:
u2是充电芯片吗?

网友:
不是,但是本身具有充电管理引脚功能。

网友:
苹果5系列手机开机不充电死机等故障都是u2芯片损坏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是专门搞电子电路的

不是,只是懂点电路基础而已。

网友:
现在修手机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准备开始学学了

网友:
学习了,但是u2太靠近大芯片,拆u2温度把握不了,拆u2多少温度?几档风?

网友:
xuexixuexi

李暖宝宝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是懂点电路基础而已。

谦虚了,看见你的回复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谦虚了,看见你的回复很到位

可是别人不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