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白问题

楼主(2015-08-18):
请问各位大神。。。补锡bga 之类的。。就是用风枪加热下吗???求解

网友A:
bga要用bga返修台,风枪容易搞坏班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要用bga返修台,风枪容易搞坏班子

补锡是重值吗?我看帖都有说补焊什么什么ic的

网友B:
虚焊就加焊下 能轻轻推动ic就行

网友:
那个不是要用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就加焊下 能轻轻推动ic就行

谢谢。。。给个好人卡

网友:
我去了,你是手机 啊,怎么会有BGA返修台啊。也是醉了。补锡你可以弄个A5,A6之类的大芯片。把锡膏放均匀一点,点上焊膏。然后把你要植的芯片放上去。然后风枪调到260-290(自己测试),然后吹芯片,使锡膏融化,镊子拖动你要植的芯片,使其均匀。然后拿起来就好了。   纯手打,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大神。!。不要值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