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奇怪故障

楼主(2015-08-18):
  如题,客户送来一台Z470说电源和键盘有问题,接可调电源开机进系统测试发现键盘卡键,于是报好价格,叫客户回去。上网定了键盘和电源,到货装机测试进系统正常关机给客户打电话来取机器,客户过来在开机不开机了,通电电流0.085 2秒后掉回0.003按开机键0.003跳0.004.。。。。然后一直开不了客户说之前他的电源也这个问题,到这我才知道自己太马虎了根本没问清楚。我给客户解释好,上论坛查了下说PU8 8117这个芯片问题,定了两个把PU6和PU8换了故障依旧,这个板子3V 5V正常,开关到IO触发信号跳变正常。而且奇怪的是这板子冷机一天后又正常触发,触发一次就又一直是这样了接电源的瞬间有0.085然后2秒不到掉回0..003,这样算掉电还是算不触发呢?想换个IO没同型号的,现在已经在订货,趁这会发帖求助下同学前辈们,给提示提示思路,自己已经完全进入死胡同了。

补充内容 (2015-9-4 10:32):
谢谢大家的建议,已经解决了,是更换一个HM65后可以了,

网友:
对了这个板号是KL6 独显

网友A:
这个 EC 有没有程序的  看看图纸

网友:
不开机 就按不开机的思路查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供电的问题吧!首先看内存供电 和转换电有没有问题啊 就按不出电压供电修啊

网友B:
查查次级电压再说吧 最好抓波下 你这是掉电不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次级电压再说吧 最好抓波下 你这是掉电不是不触发

嗯 谢谢。没示波器呢  掉电维修真的好头疼,因为时间太短,都量不到到底缺哪个电压。能量到电压的时候,也能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EC 有没有程序的  看看图纸

有的,也已经刷过了

网友:
希望楼主早点搞好,

网友:
南桥和EC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有示波器会好修很多 速度也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