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 5525 掉电 求助一下

楼主(2015-08-18):
接到一个DELL 5525  掉电的机器 ,    到论坛里看了一下,   貌似和我这种问题的机器并不少,但是没有看见什么可以解决的好方法。我的机器是这样的,开机可以正常点亮,也可以正常进系统,运行一些小程序还可以,但是不能运行Aout CAD 2007,只要你敢打开,就会掉电。拆机后,  发现CPU供电只有一组在工作,另一组只是在开机的一瞬间(大概2-3秒左右)会工作。于是我就决定从这里下手。   目前换过该组的上下管,刷过BIOS ,   换过CPU供电芯片 ISL6277 。可是故障依然没有解决。  因为这机器的EC芯片采用的是  ENE9012的芯片,   我想知道和EC内部的程序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A:
这个芯片很新呀,有没有

网友B:
这个机器 掉电 我都是刷bios解决好的  楼主可以直接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掉电 我都是刷bios解决好的  楼主可以直接刷bios

BIOS 早都刷过了 ,要不你给我上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很新呀,有没有

很新也要有啊,维修要与时俱进嘛。

网友C:
CPU的供电用的是不是mos管啊  是的话就换了吧 和电容一起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的供电用的是不是mos管啊  是的话就换了吧 和电容一起试试

MOS 管已换过了,

网友:
换芯片是是啊   网上有带程序的EC

网友:
在仔细的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葩,换个CAD的版本试试吧

网友D:
不打开那个软件会掉电吗

网友:
显卡有没有问题哟

网友D:
骚年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打上应该就好了  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骚年 去官网下个显卡驱动打上应该就好了  去吧

官网的驱动都打过了,还在官网升级的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打开那个软件会掉电吗

只要运行大程序就会掉,是因为CPU供电只有一组工作,功率不够,平常看电影什么的不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运行大程序就会掉,是因为CPU供电只有一组工作,功率不够,平常看电影什么的不会掉

那修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官网的驱动都打过了,还在官网升级的BIOS

我遇到过一个 换显卡都不行 去官网搞了个驱动就好了 就是5525印象很深刻 因为搞了3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一个 换显卡都不行 去官网搞了个驱动就好了 就是5525印象很深刻 因为搞了3天

我觉得和显卡没什么太大关系把

网友:
还没     估计可能好不了啊,   弄好了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和显卡没什么太大关系把

我那个是掉电钱会蓝屏报错是显卡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