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无效sim卡维修思路.(水贴)

楼主(2015-08-18):
第一种

2.把sim卡槽的供电端vsim  {也是和接地端相对应的},直接接电池电压正极即可 。但是最好断掉原来的供电,避免可能增大电流,去掉DZ1_RF元件

3.

网友:
DZ1_RF元件在这里应该起到防静电和稳压作用,一般本身损坏也会引起机器不识别SIM卡。

网友:
【迅维】手机维修实力越来越好了

网友A:
这个在别的品牌手机中是不是也有这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别的品牌手机中是不是也有这个元件

没有

网友A:
酷派的手机这个不识别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借电压就不会把电源块或者CPU烧掉?

网友:
原本就应是DZ1损坏引起的不认SIM卡吧?把DZ1拆掉不用飞线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酷派的手机这个不识别是什么原因呀

安卓的我也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的我也还在研究当中。

有什么这个安卓系统很烦人,后台服务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