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屏灯不亮维修

楼主(2015-08-18):
第一张我用黄线标识出来了,是进水腐蚀之后断点的地方,当然 那个地方很小 也很容易摔了之后掉点

下面两张图是解决办法,两张图上面的红点都是相通的,如果你的机子不亮灯是因为线路断了,就可以直接连接红点的位置就OK,座子的红点跟下面的其他红点都是我找出来的图纸上标识的,我这台就是这样修好的。理论不好,不知道怎么讲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方法!

网友:
手机要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只要把你的思路发一下就ok

网友:
现在也要准备转行了

网友:
跟iphone4的显示电路一样吧?通过ic控制电感升压,升到1.85V。然后给屏供电。

网友:
看大家修手机技术这么牛 也想着去学修手机

网友:
和iPhone4完全一样,配合电感升压电路,只不过IPHONE4没这么高电压,只有17V

网友(2016-01-15):
我修过一台也是这个位置,故障时背光太暗原因是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你的图纸在哪里下载的,找好久找不到,楼主牛人一个

网友:
修好好像会发烫

网友:
真羡慕你们会修手机的

网友:
自己知道能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