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10C I5 D2 不触发

楼主(2015-08-18):
战神K610C I5 D2
不触发
开关按键18V 可以跳变, 但是电流不动,碰触EC123脚 ,可以正常开机, EC和桥BIOS 都刷了 无用,请教!!!
不触发

网友:
不触发先BIOS在找电路

网友:
那就查导致不触发的条件呗

网友:
神舟的机子不是太好修

网友:
查待机条件啊 BIOS你刷了 如果待机条件都正常那就换EC

网友:
大神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