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通病 联想Z475 不出1.8 v 开机不显电流1.4左右

楼主(2015-08-18):
联想Z475 开机不显电流1.4左右 一般不出1.8 测量pu11 供电 开启 是否正常 没有问题直接更换tps51311 1.8v芯片
芯片
通病

网友:
我这昨天一个z475的开机不显,刷了bios之后可以开机,但是有时开机不显,有时有可以,

网友(2015-10-09):
手上 也 一台 开机不显示 电流 1.8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