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售后原厂bios版号LA8133P八显存独显板子

楼主(2015-08-18):
E530售后原厂bios版号LA8133P八显存独显板子

E530C 4m.part1.rar

E530C 4m.part2.rar

e530c 8m.part1.rar

e530c 8m.part2.rar

网友:
e530下载哪边的

网友:
刷别的都二次开机,,刷你的好了

网友:
太费钱了,一个压缩包不就好了,,,

网友:
怎么四个?

网友A:
骗子    纯属骗子   下了两个  里面什么都没有   骗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子    纯属骗子   下了两个  里面什么都没有   骗子

全部下载解压才可以  我等级不够只能搞4个包

网友:
太浪费钱了。但是也没办法

网友:
掉电机器 下载试试看

网友(2018-05-09):
刷了别人的  无线不能用  刷你的好了  显示速度快  也不掉电了  给力

网友(2019-08-31):
BIOS 设置成集成 就正常了   ···和显卡显卡有关系 你们可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