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ci模式自动变IDE 捷波Z68

楼主(2015-08-18):
自己用的机器  I5 3470 捷波Z68  主板是朋友送的旧主板  刚开始用没啥问题   后来开始断电再开机第一次就不能启动  断电插电再启动就正常  以为是电源可能功率不足就没怎么在意也没换(电源是品牌机拆机下来的)  就一直插电不拔电源没事  用了三个多月  现在又出新问题  早晨打雷就把电源拔了  后来雨停了再开机又是第一次黑屏  断电再插电启机启动了  然后蓝屏  进BIOS一看原来AHCI变回了IDE  但是时间什么的并没有变  后来又打雷又断电又重新开机又是变成了IDE其他没变  这咋搞

网友:
bios设置不能保存?看下是不是不能保存

网友A:
设置不能保存查RTC工作条件和桥问题。

网友:
方法一:修主板。。自己修。。或者花钱去维修店修。。。
方法二:设置成IDE模式。重装系统。。不过不想重装。在AHCI模式下,系统做封装处理后调会IDE模式等系统重新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不能保存查RTC工作条件和桥问题。

应该算不上不能保存  因为时间等其他设置是不变的  而且不仅仅我自己有这个问题  百度一下也有别人有这个问题  只要不是长时间断电(几个小时)使用都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可能不太好找~

网友:
家里没工具  又不爱折腾  直接换了个电池居然好了  为毛电池的原因时间还不窜呢  而且关了主板LOGO也不再出来  就只有AHCI变回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