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维修

楼主(2015-08-18):
    故障机       SONY     型号给忘了  版号    MBX   224
           故障        触发掉电
        这机器是一位新商家拿来修的   ,我接的机器 ,就上电看看,上到0,,60就掉下来,掉了还可以触发,就问,  拿去修过没有啊,  商家说,拿去修过不过没有修好,而且还报了价也没修好, 知道了,就叫留机器  ,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商家走后就拆机看看,  刚刚拆完就要下班了,就没有看,第二天早上,老大就问昨天那台Sony修好没有啊,我说还没看,马上修,那大家先看看把南桥被动了     这是我洗干净的图,   修的到处都是焊油  ,板子很惨啊,    量了下各个大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就再次上电,上电0.20就掉了 ,看样子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啊,为什么上家会去动桥了,真是搞不懂啊,再说如果是CPU供电没来也不急于干桥啊,为什么只有动桥·的痕迹了 而且CPU供电芯片上的静电帖子也没动过啊,哎   没搞懂上家在修什么啊,先修好再说吧,上电,量到CPU供电没有  1,05v也没有,看来就是这1.05v在作怪了,找来图纸    量了供电   有了  开启也有了,为什么不出来了供电,这两条件有了那就换芯片看看,找来芯片换上,上电电流一下子上到了2安多。我的妈呀,什么情况啊,马上拔掉电源,一量公共点短路了,什么情况嘛  怎么会烧管子啊,就取了1,05v的上下管,就不短路了,找来换之,再次上电,又给烧了,无语了,这次就一起换,芯片和上下管都换,    在次上电,电流上去了,嘻嘻   亮机的节奏啊,接屏     去他嘛的,什么嘛  亮机了  什么都不显示,  外接也是一样  ,我去,    我都要疯了,上家还做了手脚啊, 抽支烟看看板子,看了一会也没看出什么啊,哎  就那风抢吹了下显卡上电也是一样,  哎   什么嘛  上家干了什么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我就把板子反了过来无意间看见了跳线,会不会是他就在想,就马上找来料板对一下      呵呵   没想到啊  上家还真是能干啊,这他也动了,还好我找到了一样的料板了,要不然我肯定要动显卡了,调会跳线    接屏上电    完美了啥,   装机测试,  来找系统照把      现在才完美了   机器就修好咯。。。。。。   没什么技术 大神不要砸砖啊 ,  砸分就行了哈。。。。。。。。

网友A:
上家也没动手脚,随便拨了几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家也没动手脚,随便拨了几下而已。

    是嘛   这样会害死人的啊

网友:
        大哥些没分了还是加点分啥

网友B:
牛逼啊3........楼主!这也搞的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3........楼主!这也搞的定!

    只要有心修还怕搞不定嘛

网友D:
这手脚做的,坑呀?

网友E:
呵呵 我也修过 必须一起换 我前段时间也是发了个帖子 就是这里 换一个就挂一个 要一起 要不突然一下就短

网友:
那个跳线是干嘛的啊?我才入这行,问一下。

网友:
这上家技术也太没水平的,传说中的桥工啊

网友F:
那跳线是一个屏的选择跳线吗?

网友:
这个手脚做的真有意思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细心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3........楼主!这也搞的定!

多亏你抽的烟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有心修还怕搞不定嘛

多亏你抽了烟!要不然看不到啊

网友G:
楼主上下管要一起换  下次记得 不然容易坏事

网友:
那种跳线是干嘛的呢,头一回见

网友:
跳线是什么用的 求科普

网友H:
这个跳线有没 有标准啊  下次遇到也好确认下

网友:
学习楼主的技术哈

网友I:
看来SONY的机器这个跳线的确实带坑人的

网友J:
楼主思路清晰呀,为什么上下管一起换才不短呢`

网友K:
还好有料板对照,不然到嘴的鸭子都飞了

网友:
跳线的图片也发一图吧,大家都借光了。

网友L:
这个跳线我也是服了,以后做故障有新的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跳线我也是服了,以后做故障有新的思路了

   呵呵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SONY的机器这个跳线的确实带坑人的

    就是啊   我还遇到过这跳线会引起键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清晰呀,为什么上下管一起换才不短呢`

        那是应为我换的芯片是坏的所以才烧上下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手脚做的,坑呀?

  呵呵    就是啊  差点就干了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上下管要一起换  下次记得 不然容易坏事

     那是我换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跳线有没 有标准啊  下次遇到也好确认下

    肯定有啊    调错了会引起键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跳线是一个屏的选择跳线吗?

    不知道啊   没有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我也修过 必须一起换 我前段时间也是发了个帖子 就是这里 换一个就挂一个 要一起 要不突然一下就短

     呵呵   就是啊    我这个是芯片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好有料板对照,不然到嘴的鸭子都飞了

    就是啊   而且还话了这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