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过了LOGO黑屏硬盘不引导,U盘也不引导?

楼主(2015-08-18):
裸板一样不引导,有时候偶尔能引导,出问题时不管是硬盘还是U盘都不引导,换过南桥,刷过BIOS故障一样,但是刚开始加旱了南桥好了半天,又出问题了,今天换了个南桥引导了几次又不行了,还是老故障,有时进有时不能进?有遇到过的麻烦说下,先谢了

网友:
就是时好时坏,   有时候不管怎么都不引导    有时开机不引导在关了在开又引导了,在关了再开又不引导了,求大神降临

网友A:
我现在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我都想换桥的,但看你说换桥都不行我在观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有一块主板也是这样,我都想换桥的,但看你说换桥都不行我在观望一下。

我发现每次上了BGA都能用几次,怀疑是不是那儿有虚焊

网友B:
南桥晶振 谐振电容换2个试试 不行连晶振一起换

网友C:
不安盘,进BIOS了

网友D:
看下是不是USB接口之类的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南桥晶振 谐振电容换2个试试 不行连晶振一起换

南桥晶振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安盘,进BIOS了

进BIOS没问题  F12都能认到硬盘和U盘  就是有时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USB接口之类的有问题

U口供电全部正常,能进系统时我测试过U口都OK   声音   网卡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是不是USB接口之类的有问题

我把U口的供电全断开,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晶振换过了

那换个桥试试吧

网友:
这个问题 有点深奥哦!!!     疑难杂症了

网友:
南桥换过了

网友:
应该 是桥问题吧

网友:
usb口可能短路了,看一下

网友:
实在不出来了,跟客户沟通了已换板

网友:
感觉还是 桥的问题大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一样的问题,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
拆了硬盘光驱 呢

网友(2015-10-01):
你的好了吗 我的是N5010 根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不引导是认不到usb设备吗?是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