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不定时需拔掉电池才能重新开机

楼主(2015-08-18):
进水机 处理好水积,能开机正常使用。有时开机电源按键灯亮不亮机  需拔掉电池后有能正常使用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烤一下板子试试

网友:
也可能电阻腐蚀开路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板子上,应该有短路,漏电的情况,这个需要细心的去查下进水的地方,也要可能是进水了把元器件给软击穿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查一下排阻  华硕的排阻容易虚焊

网友:
我是小白,向各位学到了不少呀

网友:
慢慢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看看有没腐蚀的  稍微黑了点的都建议换掉 这个要有耐心 不然那就只有维持原状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漏电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