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显的外显

楼主(2015-08-18):
请教一下,为什么一些机器会出现外显正常内屏不显的情况。小白求教大神讲解一下,内屏和外屏的工作流程和区别。以及什么情况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自己回去慢慢想吧

网友A:
显卡内接的时候是在显卡内部把vga信号转成lvds信号的,外接是直接输出vga信号,在通过显示器的驱动板转换成lvds信号,如果vga信号正常,而显卡vga转lvds信号部分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的情况(我是看别人的视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感觉挺有道理的)

网友:
两路的输出是不一样的,VGA接口需要的是TTL信号,而屏上需要的是LVDS信号

网友:
这个还是来【迅维】实地学一学比较好  这样讲还是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内接的时候是在显卡内部把vga信号转成lvds信号的,外接是直接输出vga信号,在通过显示器的驱动板转换成 ...

有道理  我这有三个外接可以内屏不行的  正郁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  我这有三个外接可以内屏不行的  正郁闷呢·

先检查屏和屏线有没问题吧,再查下条件,最后才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内接的时候是在显卡内部把vga信号转成lvds信号的,外接是直接输出vga信号,在通过显示器的驱动板转换成 ...

有些机器就算外接正常 内屏不亮,也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