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467 怪问题

楼主(2015-08-18):
  接到一台这个伤心的机器。。 屏幕一片绿色  外接正常  但是内屏 的图像 神马的都正常 就是相当于缺色  上半部分已经换了。。涛声依旧。。 走过路过 指点莫过.....

网友A:
  屏换过了吗?????屏线 这些i先排除咯

网友:
屏少信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换过了吗?????屏线 这些i先排除咯

上半部分 已换   大哥 看清楚好么。。。

网友:
楼主   修好了的话  分享一下故障原因

网友C:
先换个屏试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半部分 已换   大哥 看清楚好么。。。

LVDS阻值正常吗?
有开路吗

网友:
这种现在有见过,华硕屏线座进水,座烧坏,换座后偶尔出现花屏或绿屏,动动屏线就好了,后是座没焊好。

网友:
上屏打下屏的阻值正常没,先排除屏线

网友:
三星的机器就是奇葩

网友:
上半部分都换了 那就查下主板 的显示输出信号吧

网友D:
你铜牌是怎么混到的?这种破问题都束手无策。

网友:
这属于偏色,量一下低电压差分信号,1.2V,有没有?

网友:
上半部分是不是带屏线一起都换过了?如果都换过了,不插屏线打下LVDS的阻值,如果都正常基本就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屏试一下啊

我的哥。。。麻烦看清楚内容 上半部分已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铜牌是怎么混到的?这种破问题都束手无策。

师兄 求指点一下啊啊啊啊

网友:
查查屏4对信号线 要是都正常的话 就是显卡了

网友:
屏接口电压都正常吗?有点像显卡问题 加汉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VDS阻值正常吗?
有开路吗

LVDS   不知道这是哪个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LVDS   不知道这是哪个脚 。。。。

那还怎么修???

网友:
查LVDS信号  主板的屏接口上就可以测量 对照图纸量吧  就是那些2个一对的那个

网友:
强烈要求查屏线

Gogo -5 不仔细看内容能

网友:
先 测量屏线有无问题。

Gogo -5 、好好看看 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