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 外接无显示 经典机器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5-08-18):
    手里现有一 IBM R61 来时故障花屏,更换显卡后OK,但现在内显外接不显示,测量VGA接口

  1、2、3、无电压,阻值在152.2欧左右。 9脚有5V, 4脚、11脚为空脚,5脚、10脚为GND, 12、13、14、15脚均有5V。显卡换过但外接还是不显,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还请各大神帮忙看看,接口电压是否正常,是否还有其它条件未满足。

网友:
期待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花屏,更换显卡后OK,内显外不显           OK还是不显示啊? 这句话有矛盾 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更换显卡后OK,内显外不显           OK还是不显示啊? 这句话有矛盾 不好理解

那是你理解问题   来时花屏,更换显卡后好了,但现在屏显示正常,外接不显。这样说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网友:
可能还是掉点了

网友:
    在换个试试吧   这不是黑胶的吗

网友:
这个板独显能改集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