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G奇特的关机问题

楼主(2015-08-18):
    4738G,用电池正常,插上适配器1-2分钟就自动关机,如果插上适配器开机进系统画面就断电。用电池就是好的。

    这跟显卡虚焊没关系把。温度什么的也没关系,只要用电池,就没问题。用适配器就断电。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查一下看看还有待机

网友:
cpu供电那几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A(2017-02-23):
我也遇到了  BIOS 不关机 ,进入系统的界面 就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  BIOS 不关机 ,进入系统的界面 就关机。

你重点检查一下温控部分,有没有重新做系统试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