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AAX53CLP死机有时候不触发

楼主(2015-08-18):
东芝PAAX53CLP,插上电源不触发死机,没拆之前心里大概知道问题所在了,听月饼老师讲过NEC会导致死机,拆开看果然有NEC立即换掉,上电完美亮机

网友A:
这是CPU滤波不良 导致的

网友B:
不触发?应该掉电吧

网友C:
遇到不少坏NEC大电容的

网友D:
好多机用上NEC,先考虑下

网友:
NEC是什么玩意啊?我不懂啊,麻烦你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应该掉电吧

不是掉电,插上电源就不触发了,不插就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CPU滤波不良 导致的

那不触发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机用上NEC,先考虑下

东芝我一般优先考虑NEC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遇到不少坏NEC大电容的

还有CPU电压没出来也有可能NEC导致的

ast
a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CPU电压没出来也有可能NEC导致的

这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CPU电压没出来也有可能NEC导致的

一般都是死机掉电之类的

网友:
好技术哦。,换几个NEC,上电完美亮机了

网友:
遇到NEC运气好啊

网友:
不触发 这个没遇到 就是蓝屏 死机等

网友:
东芝机器 一般NEC大电容就是最大的通病

网友:
大电容就是通病

网友:
是的,修起来快

网友:
不管啥机器,只要不稳定,看到NEC就搞就对了

网友:
这中问他  东芝的  三星的 比较多 会出现死机 蓝屏  重启  掉电

网友:
掉电还是死机你说的清楚点

网友:
大电容 必须拆掉

网友:
呵呵,看来NEC是不是人人都喜欢呀

网友:
大电容会导致好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