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G公共点严重短路问题,如何快递查出原因?

楼主(2015-08-18):
本本型号:ACER 4738G

故障问题:  大热天的时候连开机玩游戏,自动关机一次后,再开机继续玩,又关机就再开不起来了。

电源适配器入口附近电压1V-6V跳动,MOS管PQ27附近待机就发烫,公共点电压为0,用万用表测得ISL88731A的27,28脚已经接地,这短路问题,能确定是这芯片引起来吗?

待机发烫最重是接入公共点的第一个MOS管PQ27!!!!

网友A:
27/28脚对地为零,公共点短,接公共点烧机,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7/28脚对地为零,公共点短,接公共点烧机,后级问题。

大师,什么叫后级问题

网友B:
一般对地阻值为0 基本上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烧机大法伺候

网友:
应该电容短了吧 慢慢测量或者观察有没电容烧穿或者裂开

网友:
芯片拿掉不就能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对地阻值为0 基本上都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烧机大法伺候

发烫最重是接公共点的第一个MOS管PQ27,这个怎么能造成短路?

网友:
短路还不简单  秒杀啦

网友:
来个3A的电流烧一下先,看一下哪里发烫

网友:
只有慢慢的找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