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 3分屏

楼主(2015-08-18):
联想G460 3分屏   以为是显卡  搞了半天  确定显示屏问题    怎么破 ?正常的那个是好屏   另张图3分屏

网友:
忘了发屏型号了

网友:
换屏试下,外接看看正常

网友:
楼上的  都说了就是屏的问题了    就是这种屏  还有木有救的

网友A:
这个屏应该不会很贵 吧 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应该不会很贵 吧 14的

不是屏贵不贵的问题    感觉可能是屏里的程序问题    所以请教下大家  技术交流    不一定那么功利   你说呢

网友:
修屏幕   难度有点高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应该不会很贵 吧 14的

那可以换下面的屏供电条 把不用的差不多的剪下来飞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换下面的屏供电条 把不用的差不多的剪下来飞线换

我觉得 应该是程序问题可能性大些   显示基本正常  就应该供电什么没得问题   分屏  仔细看下  中间不动   左右互换下位置  就应该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逻辑板的话还有搞头,屏其它的地方就算了!

网友:
刷下屏上的程序

网友:
屏问题,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根据经验来说就是加焊显卡啊,不解~~

网友:
小白白路过,请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你可以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屏程序用什么刷 楼主修好了?

网友:
屏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的问题,修多了就感觉就出来了

网友:
这现象我没有见过

网友:
换个芯片  换换电容  没有更厉害的招了

网友:
先写屏参数